CQ40 LA4112P AMD独显主板用电池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12-03-16):
有两台CQ40 AMD独显主板,一台单用电源可以进系统,插上电池或单用电池都进不去系统,一直在滚动条那里滚动,另一台单用电源也正常,用电池开机不显。。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用电源可以进系统,而且进去之后一切正常,插上电池或单用电池都进不去系统,一直在滚动条那里滚动

网友:
下载电路图,重点检查一下保护隔离及充电电路

网友:
找图纸 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