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Error Press F1 to Resume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16):
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Error
Press F1 to Resume
进入CMOS后能认得硬盘,但BIOS里硬盘数据为零

网友:
换硬盘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希捷的固件门盘

网友:
是日立的硬盘, 刚开始有坏道, 用DiskGenne修复坏道, 快速分成4个区后几天没用, 再装机就成这样了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具体情况吧,这样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