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左下角键盘是用什么卡的?是不是有螺丝?

楼主(2012-03-16):
我看见卡扣,可就是拆不下来,螺丝也是没有隐蔽的,难道它是先拆壳,后拆键盘吗?
哪位懂的大侠解解这个困惑,感激不尽

网友:
现在还没拆开呢,好诡异哦

网友:
CQ40好像不难拆吧,不记得了哦

网友:
拆了吗。要先拆那个键盘边个那个框,拆那个框的时候硬盘下面有个螺丝的小心点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拿开光驱在边上有个螺丝。。。。

网友A:
卡左下角有颗螺丝。还有一颗在硬盘座下面。拆掉这两颗向上推就出来了。

网友:
正确,光驱的那里有个镙丝。靠近档板那里。

网友:
还有光驱下面有一颗。电池位置6颗也要拆掉

网友B:
左下角没螺丝呀,键盘往上抬不下来吗?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那个螺丝啊,不知道藏哪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没螺丝呀,键盘往上抬不下来吗?

抬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左下角有颗螺丝。还有一颗在硬盘座下面。拆掉这两颗向上推就出来了。

卡左下角有颗螺丝,这颗螺丝是不是得下后盖才能看到?后盖太紧,怕强拆弄坏

网友:
键盘周围是个可以拆下来的框子,把他拆下来先。

网友:
有螺丝的 很小的一个

网友C:
我总结一下  硬盘下面 有一颗螺丝 还有光驱下有个白色的螺丝 电池下面有6个螺丝  键盘3个螺丝拆掉 拆开键盘 框框左下角有一个螺丝   往上面推 就拆开了

网友:
有没有电话   你电话算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总结一下  硬盘下面 有一颗螺丝 还有光驱下有个白色的螺丝 电池下面有6个螺丝  键盘3个螺丝拆掉 拆开键盘 ...

老兄,这款产品是不是先拆壳?为什么压键盘的压条拿不下来,键盘也拿不下来,后盖也没打开,现在顾客走了,讨论一下,下次也好注意点

网友D:
CQ40确定是先拆键盘,然后拆开关那个小C壳就是黑色边框,左下角键盘底下有个镙丝,背壳部分就不说了,是从下往上推的,都是拆完键盘才看到的.

键盘本身有三个镙丝,D壳直接能看到标识,两边各一个,无线网卡那里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CQ40确定是先拆键盘,然后拆开关那个小C壳就是黑色边框,左下角键盘底下有个镙丝,背壳部分就不说了,是从下往上 ...

谢谢,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