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跑码59 掉电

楼主(2012-03-16):
IBM T61跑码59掉电,,有谁碰到过吗,,
掉电

网友:
补充,,用外接显示器可以进系统,,把外接拿掉了,,就跑59掉电,,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怀疑你的可能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加热显卡试试

网友:
我怀疑屏供电或高压供电短路

网友:
CPU供电,加焊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