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在系统中运行内存测试软件报错。机子还会蓝屏重启

楼主(2012-03-16):
客户来的时候说这台联想Y430机子不定时蓝屏重启。现把机子留下来再说。怀疑是内存问题。就在系统里运行了一个内存测试的软件。果然出现了大量的报错。拆开内存盖(这机子上了两条一个G的内存)下了一个内存。再进系统运行内存测试软件。不报错。也不蓝屏。后来我又把刚下下来的内存单独上上去。也没问题。但两个内存同时上上去。就会出问题。单独上一个内存(不管是上到第一个槽还是第二个槽)都不会出问题。但是两个同时上上去就会出问题。
结果我把客户的二个内存都不用。就用了自己的一条2G 的内存,一切正常。就这样好了。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客户也同意修了。测试二天没问题就给客户了。但过了一个星期。此机返修。现象是不亮。经测试是不过内存。且是第一个内存槽上此机原来的一个G内亮。上第二个槽不亮。且第一个槽上其它的2G的也不亮。
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这种问题。求助中

网友:
运行的就是这个内存软件

网友:
我加焊过北桥。换过13。318及谐振电容。加焊过内存槽,刷过BIOS。加焊南桥。问题依旧

网友:
这个机器你刷个新版本bios会明显改善此问题。

网友:
用打阻值卡检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打阻值卡,测试过了,正常

网友A:
内存有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供电吗?

当然有啊。而且电压正常

网友:
内存频率一样不啊?

网友:
你那个有可能主屏不一样导致的哦 这点该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啊。而且电压正常

那就该怀疑北桥了    说不定北桥坏了

网友:
自带的两条是原装的内存。频率也一样。而且我也换过CPU了,我感觉是北桥坏了,但换北桥工程太大了。

网友:
想简单就先加焊一下嘛。

网友:
北桥加焊 不行就直接换一个

网友:
搞好了吗 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