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41-M7

楼主(2012-03-16):
故障 是点亮就死机 电压都正常 客户说是突然这样的  我把IO也换过  BIOS也抄过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那就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看吧 GB的发热都很大

网友:
我把桥做了 还是一样呀

网友:
去BIOS里面把外部设备关了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