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提示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楼主(2012-03-16):
硬盘整个格式化重新分区都不行,在PE下,GHOST都试了,复制完文件就这样,纳闷...

方正E200

是BIOS设置问题吗? 请高手具体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设开机启动项

网友:
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

网友:
解决了,重新修复分区表!

网友:
一般是MBR的问题

网友:
还是得低格啊

网友:
好像是没设定活动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