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6ZG 散热问题

楼主(2012-03-16):
处理过几台了,清灰换硅脂后显卡温度跑3D一下子能上到80度,是机器设计问题,显卡上那个硅脂洗掉后再加硅脂后与散热器之间接触不是很紧, 加个0。5左右的铜片后散热正常,跑3D最高59度左右,平时显卡40多度,朋友们做散热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不然会二次拆机,浪费时间。

网友:
呵呵  就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还有一部分本本原机用的是硅胶片,也要换成铜片散热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光用铜片会不会压坏芯片啊?

网友:
厚度不好调整啊

网友:
带弹簧的螺丝的好固定!我觉得铜片和散热器之间不用硅脂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