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的电源能用多久?

楼主(2012-03-16):
用了五六年的电源修好了到底还能用多久?是不是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我一个用了五年的长城电源修好了,用了一个多月又挂了

补充内容 (2012-3-18 13:04):
看见有些坛友说修好了的电源跟新的一样耐用,那为什么二手电源修过和没修过价格相差那么大呢?是不是因为人们觉得没修过的东西比修过的更耐用?

网友(点评):
没有完全修好

网友:
我想真正找到原因了,实际用假负载长时间老化测试如果没问题,应该可以用一年以上吧

网友:
只要你把电源完全修好,并且换的零件没有质量缺陷 那它和工厂刚出来的没本质区别

网友:
我修过一个电源 现在自己用2年了 还在用 就是开机风扇声大 一会就好了

网友(点评):
给风扇轴承上点油 世界立马清静

网友:
5  年的电源,,很多电子元件都老化了,很容易坏的,老式电源维修价值不高的,好的老式电源20块钱一个,卖坏的都可以最少卖到10元!

aguo123 这位才真正是搞维修的同行
坏的我卖10元你要不要啊。。我多的是。都是能修的。我不想修,划不来
严重同意 aguo123 的意见
不同意楼主的说法,电源用了5年,很多电子元件老化,只是做维修的朋友都 知道的,除了电解电容有随时间长短老化外,其它的元器件,不易老化。不像机械部件,存在磨损性的问题。

网友:
看是什么电源了

网友:
有次修好一个电源,用一个星期就坏掉。

网友:
个人认为修过的要比新的更可靠。

非常赞成此观点
我同意,只要是真正修好的,感觉的确比现在的新的可靠。 我装机,宁愿给客户装自己修过的。我给保2年。

网友:
跟这个问题相同的有:人感冒治好后还能活多久?

网友(2012-04-17):
严重同意,经典

网友(2012-03-16):
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
我的一个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
修好了还支坏,说明还有别的问题,有些东西不是一样东西坏

网友:
我认为电源没有必要修,长城用了5~7年就可以了,很多元件都已经老化了,修了东边坏西边,买一个新的就可以,记得要买行货,如果水货,比杂牌的还差。电源的好坏直接影响电脑的寿命,一个电源才多少钱,一台电脑多少钱,别去捡那芝麻,捡的结果往往都是丢西瓜。

网友:
我有个别人用了3年的电源 我修好用了4年了天天挂游戏还是好好。当然1年一次保养除尘还是必要的。 不是修好的电源就不耐用  关键是你维修得彻底不。比如修电源很多人没换热地端的电解电容 待机滤波 IC供电滤波 输出滤波,风扇不加油 等等都会使你修好的电源没用多久再坏。

网友(点评):
不愧是版主,都说到点子上啦

网友:
我以前修好的一个长城电源(03年的),只是换了部分电容,结果一年后又送回来,检查发现是几个旧电容有问题,导致7500的3脚电压不稳定,换了新的电容一样可以用,现在用了几个月都没问题,有时你不把电容都换了,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
用了那么久,零件都老化了。换个二手的也就20来块钱

网友:
我用的是朋友搞来的坏电源修出来给我的,牌子不错。一天16小时,5、6年了,除了灰尘太多使用时间一长会让电脑鼠标乱跑,清扫一下灰尘就正常。

修好的电源能用多长维修质量、使用环境,原来电源的质量有很大关系,真不好说能用多久。

网友:
电源修好后的寿命和新的一样,前提是你完全修复了,而且元件没老化

网友:
电源修好以后能卖几十!

网友:
这个修好的电源要看当时是什么问题坏掉,我修过几个怪电源,电压量着正常,就是带不动主板,主板跑00

网友:
那么多年了,估计没啥价值了

网友:
大家说得在理啊。

电解电容,可是存在一定寿命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奇怪,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因为即使是新电源,修好后也不可能知道它能够用多久,只能看运气,讲概率、讲可能性。只能讲,一般情况新的修好后坏的可能性比旧电源要小,但从个别情况来讲,也可能用1小时就坏。

网友:
一样用,没问题的,我的电源修过后,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那为什么没修过的电源和修过的电源二手价格相差很大呢?

网友:
       我是新手修电源的,一般修好的电源都没用几天又坏了。哈哈,还要好好学学前辈的经验呀。

网友:
应该说,修好的电源,和新的没什么区别,我都用了好几年了,修好的电源

网友:
如果是找到故障。其他良好的话就没有问题

网友:
老化了的电源别修了。

网友(2012-04-17):
我觉得修好电源能用多久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你在维修过程中学到很多知道。这才是主要的

网友:
aguo123 这位才真正是搞维修的同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352-1-1.html

网友:
个人的感觉是如果修得好的话500W以下的,修好牌子(如台达或者是DELL、HP、IBM台式机拆下来的)的老电源比新的好,只是老电源的转换效率和功率因数没有新的高而已。看看以前的老电源和现在的电源用料就知道了,多的不说现在有几个电源用16AWG的线材?老的电源20、24P上的5v、3.3V、12V、黑线用的都是16AWG的,现在的标上18AWG的实际可能是20AWG的线,我和我几个朋友用的全是老电源换电容版的(把里面主电容,2次侧的电容全换大概就是10多元钱而已),不过如果是一般的电源自己用是不值得修的,赚维修费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