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这个AC转AC变压器的好坏

楼主(2012-03-16):
这个变压器室漫步者音箱里边的。220V转12V  如图:

上边的红线是初级,下边三根线是次级,输出2路12V

现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两根红线是无穷大。下边的黑线和灰线是0,短路

请问这个变压器是坏的吗?

网友(点评):
初级保险坏,或者是初级线圈坏

网友:
两根红线阻值无穷大不正常,应该有阻值在300欧左右,无穷大可能是里面的保险烧断了,拆开外面的胶带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对..

网友:
对啊都输的对呀

网友:
我是直接测量变压器初级的两根红线

网友:
人家说是变压器上有保险,让你才开看保险是不是好的

网友:
红线接市电
万用表交流档测输出端 如果没有输出12v自然是坏的

网友:
低压部分 直接测量其阻值很小的,高压部分 一般用几十或几百K 来测    一般高压部分坏的多  多见 保险丝熔断 或者220V线圈的温度保险熔断   更换即可使用

网友:
如果你的档位选对了,那基本就是坏的了正常红线应该有阻值的

网友:
楼主,无穷大就是初级断路了,里面有个温度保险,连起来再测,阻值要是很小,就是初级线圈短路了,报废。阻值200欧以上应该正常,这种变压器温度保险烧了的,基本上就是初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
每一个帖子都让能让我学到知识,谢谢

我也遇到一个低音炮里面的变压器,是这样的
输入220v 两根线
输出12v*2   20v   6v三种电压,共计6根线

刚接修时,查到变压器入线上的1A250V保险管烧,
没多想,直接换一个保险,通电开开关,保险又烧。。。。。。

把变压器通往电路板的6根排线拔掉,用锡丝做保险,在通电试,   锡丝立即熔断

这样,是不是就说明变压器里面初级线圈短路了呀?

网友:
那只有换变压器了

网友:
如果空载还是烧保险,那就是初级线圈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