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无电压!

楼主(2012-03-16):
在论坛上看了相关R428帖子,多数南桥背后电容短路!检测后并没有发现电容短路,电池没电了,测电池座正极对地阻值无穷大,没跟到线路,应该是直接进了南桥,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说是微短  你换了试试

网友:
那就换个试试

网友:
这机电容坏是通病来的,你找一下

网友:
你现在机器代机是多少,3 5V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直接把电容给去了 再修 这是通病了

网友:
拔掉南桥再测量一下啊啊

网友:
先修待机吧

网友:
通病完了之后就是 电池芯片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是有时能触发,触发电流在0.35就不跑了。。。

网友(2012-04-23):
修好了没有?

网友:
都知道通病 、、

网友:
同样期待楼主正解~~

网友:
电池 CMOS电池?它可不是直接到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