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A维修方法

楼主(2012-03-16):
如果你接到一个笔记本,用恒流源插上电,显示5.25A,一般是公共电压短路,大家知道是电容或者上管击穿引起的,当然这个好修,如果是3V5V电源管理IC短路了,这个时候故障范围扩大了 ,有可能修不好,但是还可以修,先看超级IO短不短,短的话先拆,拆完之后在量,发现还短,继续拆,在拆南桥,和一些是3V5V供电的芯片,比如声卡,网卡等等,最后拆光了,跟客户说换板把

网友:
我见过的大部分是电容、上管和管理芯片坏的

网友:
电容和上管这些都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