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740笔记本开机卡LOGO

楼主(2012-03-16):
今天接了一台神舟优雅HP740笔记本,开机就卡画面,但是按键盘有反应,南桥和EC都换了,一点头绪都没有,求高手解答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A:
看下取了光驱还卡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取了光驱还卡不卡?

我就用裸板点的,也是一个同行拿过来的,就是一张屏,一个开机按键小板和板

网友B:
这种现象,你最好先检查一下外观了。如接口内有没有倒针现象。。我接到同行的机子就是先检查各接口内情况。。有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原因是因为他们半懂不懂,有时接口插返,强插。。倒致倒针。。呵呵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现象   但是不是相同的机器  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你最好先检查一下外观了。如接口内有没有倒针现象。。我接到同行的机子就是先检查各接口内情况。 ...

接口我都看过了,也量过了,你说的这个现象一般喜欢出在联想的机器上面,我也修到过好多,不过这个机器这样的问题可以排除,但是还是要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现象   但是不是相同的机器  换了cpu就好了

CPU我倒是没换过,不过你说的有点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