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清华同方K410C 中 8734A 的工作原理 !!!!!

楼主(2012-03-16):
昨天来了把 长小强的 清华同方  K410C    拆开后处理 完 板子上的小强便便后 烤板  烤 完后  通电    插上 电流就0.22 用手一摸8734A烫手  直接 换  !!!  可是换上后 插上电   电流还是一样 没有变化  8734A还是烫手  后来 测到    8734 的 18脚  线性电压5V只有1.8V      25脚  3V线性电压没有出   于是又换了个 芯片这回 我 在焊的时候 特意去 把  18脚和 25脚 抬空 了  18脚和 25脚在没有 负载的情况下  18脚有 2.8V    25脚  只有0.3V      8734A的

20脚和6脚都有 19V  我晕了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请高人们指点下迷经   为什么这个线性电压会 变低呀    还有怎样检修  这里先谢了

补充下  新发现的 问题   刚才插电时无意中 发现待机压  自己从0.22变回 0.02了 这个时PMU5V电压测到是4.08V   MPU3V是 1.2V  还有  待机是0.22时的时候 Q44D极没有电压 (0.02待机时这里有4.5的电压很怪,还这个Q44D极的电压从图纸上看是 在8734A的线性电压正常后应该有19V左右吧) 还有待机0.02时 这个芯片不会发烫  晕了 大哥些谁遇到过类式的问题呀

网友:
一般主供电正常了    20脚正常了     6脚开启电压正常了    18脚自然就会有5V   呵呵

网友:
主供电正常的话,芯片本身就应该有线性电压产生,不能正常产生线性电压,外围电路无问题的情况下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主供电正常 芯片正常的话 你只有查查外围咯

网友:
晕了  不知道怎么查了  那个PMU5V所联接的地方都有 排查过了 没有能把这个线性电压拉低的地方  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芯片也换过三回了

网友A: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你应该依次断开L11-L14检察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B:
看一下REF基准脚是否正常,再看看线性输出脚外围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你应该依次断开L11-L14检察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

L11  阻值190  L14 阻值220  请问这样算是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REF基准脚是否正常,再看看线性输出脚外围有无短路

基准脚没有电压  请问下  这个芯片的 基准电压是和 线性输出电压 一起产生的吗???

网友:
基本可以这么理解除非线性输出被控制停止输出,但基准脚电压一定要有

网友:
主供电和开启都有的情况下。8734会输出5v和3。3v线性电压和自身REF参考电压。
测一下线性电压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那你查查反馈的几条路通了没 看看那些电阻好的没 我还就不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