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0寸液晶亮度不可调

楼主(2012-03-16):
戴尔20寸LCD开机显示屏幕暗,可以看到图像, 也可以使用,显示亮度低。亮度全部打到百分百,没有效果,24C16的程序重新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吧、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灯管不行了`!代工活~!

网友:
屏很暗或偏红 要考虑灯管啊。有些灯管用可调电源量起来是好的,(电流都接近),但是实际上用起来暗,要拆开才知道呢。

网友:
用外接灯管看看呀,到底亮度够不够,不够就是高压板问题,够了是灯管问题。怎么会有你们的修法

网友:
灯管接头打火。已经修过一个了。

网友:
把屏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轻微打火。把屏拆开后发现的,看着像是焊着,用手一动就掉下来了。重新把线头处理了下焊上,问题解决。

网友:
开始外接灯管试着没问题,就改了块高压板,点着里面的灯管亮度也正常,改上的新高压板,后亮度正常了,但是不定时吱吱声,这才拆开屏,发现 焊点断了,可能新高压板的电压高吧,改上当时亮度就正常了,估计长时间还会出现故障,就把屏拆开了,从新处理下焊点,原装装好,此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