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3键盘鼠标用不了 USB口也用不了 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16):
精英754的主板开机正常就是键盘鼠标用不了 usb也不行          打了一下键盘4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       4个电感都无供电    USB也无拱电       那里的问题呢 ?             那位仁兄知道       会不会是IO呢   但是USB也不行呀

网友:
跑线线路,sb面子大了`!

网友:
已经修好      是USB后面的一个保险丝断了

网友:
晕车。我差点要你飞跟5v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