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630开机 CPU风扇长转 ,进系统不到三分钟掉电

楼主(2012-03-16):
(无正文)

网友A:
菜鸟弱弱的说:可以进系统,就用软件测试一下CPU温度,过高的话,估计可能是CPU坏了哦,碰到过一次,换CPU好了。

网友B:
你先手摸CPU温高不高,再查查你红线接了哪个电路上了。搞长转的

网友:
要不就是NEC 的电容了  呵呵 判断,。。

网友C:
如果不是改的常转,风扇常转不正常,能进系统说明各电路工作基本正常,之所以掉电可能是温控电路误动作导致保护,可以断开温控电路试试

网友:
进系统掉电  一般是温度 外设  供电不足吧

网友:
先排除温度吧 在查温控啊

网友D:
看看是不是铜管散热问题呀,导致温度没有传到出风口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温控电路如何断开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改的常转,风扇常转不正常,能进系统说明各电路工作基本正常,之所以掉电可能是温控电路误动作导致 ...

温控脚好像不能悬空吧?

网友:
看看温度是不是过高    要么那组供电不稳定

网友:
把温控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弱弱的说:可以进系统,就用软件测试一下CPU温度,过高的话,估计可能是CPU坏了哦,碰到过一次,换CPU好 ...

手上没有CPU  估计也是CPU坏了   触发开机,裸板时,摸CPU运行一会儿,瞬间就很烫

网友:
这个温控参与触发,不能摘 EMC21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手摸CPU温高不高,再查查你红线接了哪个电路上了。搞长转的

CPU风扇是开机就一直的转,正常的是转一下就停了,没有改就是长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铜管散热问题呀,导致温度没有传到出风口

开始以为是导热管问题,就进一个导热管换,还是一样

网友E:
先把风扇改成常转,把控制线先剪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风扇改成常转,把控制线先剪掉看看

风扇就是一开机就长转了,现在是不掉电,不长转了,电流到0.7多,不亮了,真是悲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弱弱的说:可以进系统,就用软件测试一下CPU温度,过高的话,估计可能是CPU坏了哦,碰到过一次,换CPU好 ...

定了CPU回来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风扇改成常转,把控制线先剪掉看看
跟温度肯定是没有关系

网友:
IO旁边有个排阻焊歪了,把它焊正,换一个,最后点不亮了,真的很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