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94HS 不插信号线提示无信号,加信号黑屏不显

楼主(2012-03-16):
三星2494HS 不插信号线提示无信号,加信号黑屏不显但是灯管是亮着的,刷过MCU 故障还是一样

S24CSO这是个什么芯片, 这个板上四个这种芯片
MCU 是MAX25L4005

网友:
望大家帮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换块驱动板得了,方便省事

网友:
建议用通用板代换

网友:
同意 。 省事还便宜

网友:
量下三基色 行 场对地值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不行吧    换掉驱动板      要么可能是信号没过来   查查信号电路

网友:
检查接口部分电路吧,主要在 行场 信号上

网友:
检测一下行场  ,接信号以后测一下  3.3V 和1.8V  有没有?  正常吗 ?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三星的很常见啊

网友:
换靠近VGA口 那个24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