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61GT不上电及上电保护亻复

楼主(2012-03-16):
  首先主板拿到手是不上电的
  检查电池电路 量晶振俩脚有压差,其实我很少先去量RTC电路 我看主板是NV的芯片 所以直接跳过了 量IO的脚位吧。 不触发的话先量开关引脚 有高电平 这个IO是83627EHG 触发脚位是 68 67 73 72  电平信号依次是 68脚低高低  67高低高 73低电平跳到高后保持 72高电平跳到低后-保持低。。
只要电平信号都如上所说正常 哪么基本的从IO触发也就正常了。
将电源接上 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依次从68 67 73 72 开始接。 先将红笔点到68脚  此脚电平信号在没点开关前是低的 点开关之后会有一个由0V向3.3V高电平的跳变这个过程很短要注意看( 注: 表笔一定要尖 不然会碰到其他脚位 导致人为的短路。) 如我所测我点到68脚在没按开关之前是0V 按了开关之后就有了一个3.3V然后又回到0V
  继续测67脚 很快就发现问题了。 67脚始终为3.3V 只有0.2V低电平的跳变。。  所以马上量了下IO的61脚 有3.3V 供电
  即然供电都有了开启信号也收到了你还不发出信号哪就是有问题了。 在料板上换了一个
  开机风扇转了下就掉电,看来是有保护了 拨掉12V小插口 机器可以通电 于是测了 内存 桥 的供电 都是正常的。 因为NV的时序是先有CPU再有总线所以也没有去量总线供电。
   因为自己是新手所以我也不怎么会排除 所以我量了下CPU边上的场管输出级(上管S极 下管D极)和电感引脚 发现输出短路了 因为是新手所以把所有管子都拆了再测看下有没有短路 把拆下来的管子再一个一个测量一下发现有几个下管穿了。
   在另一个板子上拆了6个管子全装上去 把12V插上希望不要保护了 果然不保护了 量了下CPU电压出来了 把CPU 和内存也装了上去正常开机了
  但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没有经验导致我又换了次IO
   就是我们装好系统后都要多测试下开关机 发现软关机后再去点开关引脚风扇一点反应也没有 又不通电了
这次直接跳过去量了下67脚 发现始终为3.3V 所以也没多想就直接换了IO 可故障一样。。心凉了  我真的不想就放弃
    把电源的24针拨了 再插回  点开关 风扇转了一下又停了 心都跌到谷底了。 不会又烧管子了吧。。。
   没办法再测吧 发现管子没短路啊。。 把12V 拨掉 能正常通电。 我想换个电源试下吧。。 真不想再拆电源管理芯片了 从简单的入手吧。。
  果然看到希望了 换了电源一切正常, 用这台自己独立修好的第一台机发个贴子 算早鼓励自己吧

网友(点评):
做维修肯定要自己有个好电源,不然会冤枉...

网友:
好啊慢慢来啊

网友:
楼主下次发贴拍点图吧,没图一大版的文字,一看都晕了,懒得往下看下去

网友:
又是这种长篇大论的文章,一张图片没有,不是说你的文章不好,而是看到都怕,叫人懒得往下看下去,是小说还差不多...

网友:
新手越挫越勇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实在是麻烦,希望有高手指道啊

网友:
没图 看了也不知道 哪里是哪里!

网友:
板子已经被取走了. 实在懒得拍 写的字多是想写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