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N03可以用3055代换吗?

楼主(2012-03-16):
请问:55N03可以用3055代换吗?
付吕剑武
用09N 06N 等主板CPU供电的管子代换最好

网友:
都是场管。。楼主查下两个的参数。。如果耗散功率一样应该可以的。。。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可以的,换上后,开机半个小时左右,只要这个3055不太热就行了

网友:
代换MOS管要大功率代小的,3055功率小所以不行

网友:
3055是鸡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