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9S开机掉电,求解答!

楼主(2012-03-16):
刚刚接到 一台
笔记本
电脑故障是这样的:
华硕X59S,开机电流压上升,到1.3V左右掉电,到0.8V然后再上升再到1.4左右,重复几次就没了,这块主板我测量过了,供电都正常!像这种板显卡坏的应该很多呀,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呢?像这种掉电方便怎么进看!
笔记本

网友:
后来再看了看,电压是从1.3V然后掉到0.8 一直重复,这种情况叫掉电吗、看了看不会掉电的,好像是电压过不去,跳到1.3就掉下来然后重新跑上去。。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