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航嘉HK320-51SP S1电源(SG6105+DM311方案)DM311反馈脚稳压二极管参数

楼主(2012-03-16):
     各位高手,前辈们,我是小小白,第一次修电脑电源,也是第一次在论坛发帖,欢迎拍砖,但还是希望轻拍点,本人主要是以向前辈们学习的态度来发帖的;
        一台航嘉HK320-51SP S1电源(SG6105+DM311方案)无+5VSB、PS-ON.经过拆机测量保险管/整流管/滤波大电容/主电源开关管,均正常。经过对照资料通电测量SG6105第20脚无供电电压,经测量DM311各脚电压对比正确参数,发现第3脚反馈脚上的对地电压为0.正确应该为0.5V左右。所以DM311没有工作,导致辅助电源变压器不工作,SG6105第20脚无供电电压。最终无+5VSB、PS-ON.再检查DM311第3脚反馈电路发现1欧姆电阻烧掉/稳压二级管击穿。(如图示)

现因手上无任何稳压管代用。现跪求高手及前辈们此稳压二极管参数,以便更换!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怎么都是路过,没有人发表一下呢

网友:
高手们,或者修过同样类型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A:
DM311 各引脚电压(个人测出、仅供参考)
引脚        1        2        3        4        5        6        7        8
待机        地        12V        0.6V        空        175V        250V        250V        250V
正常        地        8V        0.5V        空        175V        250V        250V        2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311 各引脚电压(个人测出、仅供参考)
引脚        1        2        3        4        5        6        7        8
待机        地        12V        0.6V        空        175V        250V        25 ...

谢谢4楼兄弟的回复,但我需要第3脚反馈的稳压二极管参数;因为此稳压二极管已经击穿,外观无法辨别此稳压管的参数,修过同样类型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拆个一样的电源,看看,呵呵。

网友:
一般3脚外接光耦,稳压管可用5.6V的。

网友:
如果哪位兄弟有这个方案的电路图,上传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没人修理电源。。直接换掉。。

网友A:
我有一款DM311的好像没有那个稳压管,直接连光耦了。
你的电源没光耦么?

网友:
你也可以用her107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款DM311的好像没有那个稳压管,直接连光耦了。
你的电源没光耦么?

luoxiaoya 兄弟,我的也有光耦啊,你能否帮忙将DM311周围电路简易的画出来传上来,谢谢你了,特别是第三脚反馈脚的电路。。。。。

网友:
就接了光耦和一个小电容

网友:
谢谢luoxiaoya 兄弟,我试试先。。。。。。。。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个航嘉的电源,明天帮你看看那个稳压管的型号。不过我的辅助ic不是dm311。

网友B:
     我的是航嘉350-52gp,ic是7500b加lm339.辅助ic是0165.。你说的位置确实有个稳压管,但是我吹下来没有看到型号。就是个稳压管。量了下阻止是499.上面确实什么都没标,就标了个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航嘉350-52gp,ic是7500b加lm339.辅助ic是0165.。你说的位置确实有个稳压管,但是我吹下来没有看 ...

可否在路帮忙量量此稳压管的稳压值。。。。。。谢谢

网友B:
    哎不好意思,电源已经被客户拿走了。早不说。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不好意思,电源已经被客户拿走了。早不说。我也没办法了。

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及楼上的各位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搞错了,应该是FSDM311,虽然相近

网友:
RE: 跪求航嘉HK320-51SP S1电源(SG6105+DM311方案)DM311反馈脚二极管参数(已解决)
各位兄弟,此电源已解决,原因为DM311损坏,此前没有此管理芯片代换,昨日网购了新芯片代换后OK。
另,反馈脚二极管就用普通整流管代替,无异常。
谢谢各位兄弟的捧场与交流。希望此贴对有类似问题的朋友有所借鉴。。。。。。。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跪求航嘉HK320-51SP S1电源(SG6105+DM311方案)DM311反馈脚二极管参数(已解决)
各位兄弟,此电源已解决,原因为DM311损坏,此前没有此管理芯片代换,昨日网购了新芯片代换后OK。
另,反馈脚二极管就用普通整流管代替,无异常
。
谢谢各位兄弟的捧场与交流。希望此贴对有类似问题的朋友有所借鉴。。。。。。。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跪求航嘉HK320-51SP S1电源(SG6105+DM311方案)DM311反馈脚二极管参数(已解决)

   各位兄弟,此电源已解决,原因为DM311损坏,此前没有此管理芯片代换,昨日网购了新芯片代换后OK。

另,反馈脚二极管就用普通整流管代替,无异常

谢谢各位兄弟的捧场与交流。希望此贴对有类似问题的朋友有所借鉴。。。。。。。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