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能够开启就oK,不能开启再怎么按电源按钮都没用 ...
插上电源能够开启就oK,不能开启再怎么按电源按钮都没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电脑很怪,如果插上电源能够开启,电脑就能正常启动,但不太稳定,易死机或重启;
如果插上电源没反应的话,再怎么按开关都没有用(电源和内存测试和换过,不是电源和内存问题)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电脑

网友:
我 在研究中,

网友:
那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可能主板的电路有点问题啦!

网友:
大概CPU 主板的问题 哈哈

网友:
这无关内存的事!这是台机吧?你还没有说清楚你是在插上电源有反应启动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估计有半个小时吧)后死机再插电源呢?还是冷机时插电源无反应的呢?(比如说你早上睡起来插上电源打开电脑)请先回复我再给你明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