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O求助。开机卡logo

楼主(2012-03-16):
精英的主板,给宏基代工的。开机卡在logo不动,有时候又可以。什么问题呀?

网友:
有没有排除内存、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硬盘后光驱,还不行卸掉其它外设。。正常的话都是光驱或硬盘坏

网友:
先 检查 外设这些硬件  在考虑主板

网友:
把内存,硬盘等外设检查下。没问题再检测主板。

网友:
最小化配置驱动试试看,去掉一切外设,包括硬盘、光驱,如果不行,coms清空再试试。

网友:
严重同意6楼的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