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10-2 不上电维修实例(老鸟飞过)

楼主(2012-03-16):
联想 s10-2  (LA-5071P )

症状:待机0.029  不触发

检修过程:待机偏高,打CPUB+ 、3V、5V  对地阻值分别是:520   380  420  (感觉正常)
                 插电,3V,5V 待机 B+19V 已产生
                 量一下电池电压0.6V !换掉电池,再量0V!!怎么回事?(莫非是COMS电路中某个东西坏了拉低了电池?)
                查图纸

看见了PD6 ,好像是个二极管,表一打,正反都有阻值!感觉不对,二极管好像是一边有阻值,一边无穷大。换掉!

再插电,待机0.016,感觉OK,按开关!上电了!电流到0.5!外接显示器,还是不亮机。

量一下VCORE ,出来了.    难道要接本来的屏?那就接上试试,OK 亮机!!

我是菜鸟,有不对的对方,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楼主威武,很强大。

网友:
不知道待机一般多少才正常啊 我师傅说0.00到0.06多正常啊 那为什么0.03不正常啊

网友(点评):
仁宝的应该是0.1

网友(点评):
打错了0.01

网友:
为什么那个二极管坏了就不开机呢    电池不是保存COMS数据的吗

网友(点评):
我感觉PD6坏导致RTCVATT没产生,南桥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呀

网友(点评):
没有,我对时序基本不懂

网友:
楼主不错,其实耐心和细心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