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45跑码00

楼主(2012-03-16):
今天早晨 开机的时候 在排针上划一下 没加上电 再短接下 就跑00了
测内存供电 cpu供电输出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 正常。。。
求助 这是什么问题 求维修方向 ;
cpu
cpu供电

网友:
换过CPU试过吗,还可以刷个BIOS试试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要测一下复位正不正常。总线正不正常。

网友:
最好用假负载测。

网友:
先重写个BIOS,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
945 是 穿孔 还是 BGA 座子 ?? BGA座子 建议 直接干 座子。

网友:
换u 刷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