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没有AC_IN#

楼主(2012-03-16):
(图片)

网友(点评):
无AC_OK,IO不工作,所以没有3m5M

网友A:
让大家帮你看 你还弄个要下载分的 谁
会愿意

你的头像真个性,哈哈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B:
测AV_IN# 没电压,------------这个信号为低电平正常的.
顺着找到这里了,问下 BQ24745_CHG_ON是由谁发出的?这个电压没有 AC_OK正常 Q20  2,5脚电压正常,3 6无电压.-----------这个脚没有电压是因为Q20的5脚有电压的原因.
以上各脚电压状态都是正常的,跟你所说的开启信号无电压是无关的.
本来想给你再分析分析的,但图纸下下来要那么多金!
如果有意请将图发ning0771@163.com

网友:
同意。。

网友:
AC IN#正常开机为高电平!!

网友:
误导。。。。。

网友:
AC_IN#应该就是充放电芯片检测电源适配器是否已经插入的信号!!

网友:
ac_in#低电平正常的,s5_enable不出来就查EC的供电复位时钟,lid信号,还有和bios的通信,bios程序,似乎这种EC芯片故障率也不低,都正常先刷个bios了

网友:
完全正解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目前碰到跟你一样的故障,EN1,EN2都不出来,EC没有送出S5_ENABLE,BIOS刷了,BIOS程序我是提供机号让联想维修站的人下载了发给我了,肯定没有问题,BIOS跟EC之间没有断线,ACIN,AC_IN#(低电平有效),ACOK,LID,ECRST,KBC_THERMALTRIP#均正常,实在想不出还应该检查哪里。

1、刷过BIOS,官方的BIOS
2、更换过EC
3、更换了南桥

强加3v电压给S5_ENABLE(PR192),各路电压都能够起来,但不产生复位,所以也不能亮机。

还请哪位能够给点指导意见

主板是LA14,EC是WPEC773

网友(点评):
为何不换51125?没发现EN电压是51125自已提供的吗?EC只能拉低EN电压,不能提供高电平

网友(点评):
用波看一下CLK,再看一下和BIOS的信号传输,再换个BIOS程序,联想也可能搞错,查BIOS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EC输出信号的脚断开    看看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查EC工作条件,或更换   。断开有电压的话 件检什么你明白的。

网友:
请注意EN电压的提供者不是EC

网友C:
从上面图可以看出EN1是受控于S5-ENABLE,但这个S5只能拉低开关信号,而EN的真正的电压上拉是它自已,所以没这个电压要查一下S5_ENABLE是否正常,这是个高电平有效,如果正常,查51125本身的基准 LDO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大家帮你看 你还弄个要下载分的 谁
会愿意

你发过帖子你就会知道   我没要 他也需要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AV_IN# 没电压,------------这个信号为低电平正常的.
顺着找到这里了,问下 BQ24745_CHG_ON是由谁发出的 ...

我发你邮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上面图可以看出EN1是受控于S5-ENABLE,但这个S5只能拉低开关信号,而EN的真正的电压上拉是它自已,所以 ...

ENTIP1,ENTIP2应该是芯片内部电路实现上拉的,LD03,LD05均正常,REF正常,取掉EC至S5_ENABLE电阻R192,能够自动上电(类似于MOS管的G极悬空),但上电后量S5_ENABLE仍然没有发出。

网友:
我的机器已经搞定,更换BIOS本体后OK,非常奇怪的事,原机的芯片在编程器上能读能写还没有任何的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发你邮箱了。

不好意思,这几天都在忙,没登陆看贴,有时间会尽快分析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424-1-1.html

网友:
看图纸的那些AC_IN 之类信号待机是否高低电平,除了有信号#表明之外,我一般都是反推信号,看待机应该是高或低,所以之类信号不用问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几天都在忙,没登陆看贴,有时间会尽快分析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 ...

你说的很对,现在测竟然有5V没3V 3V电感对地正常,断开3V电感也不出,不过 S5_ENABLE  没电压,怎么出的5V  晕 了

网友:
原来是BIOS  的问题 太奇怪了

网友:
是啊刷个BIOS看看好多是他坏了

网友:
bios芯片本身坏,呵呵,我也有类似的主板,可惜就是没换只刷!下次也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正常开机AC IN#是高电平。。那就意味着ACOK是低电平了。。。好像不大可能啊。。。

AC IN#是高电平的话。ACOK输出是个低电平。。可是后面被24745REF给拉高了。应该也是3.3V。。
所以这两上信号都是有上拉的。都是3.3V就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很对,现在测竟然有5V没3V 3V电感对地正常,断开3V电感也不出,不过 S5_ENABLE  没电压,怎么出的5 ...

S5_enable没有电压就不正常了,正常应该有电压拉低Q25 5,6脚的电压,使能51125工作,先更换51125吧,如果还不正常则重点检查S5_enable支路上的元件及EC.

网友:
重点检查EC和Q9,Q10周边相关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 IN#是高电平的话。ACOK输出是个低电平。。可是后面被24745REF给拉高了。应该也是3.3V。。
所以这两上 ...

哦。。楼主的图下了要银子。。没看到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