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A问题

楼主(2012-03-16):
一台联想C430A机器,广达代工的,刚开始是开机无显示,但有背光,加焊显卡后,电流直接上1.2马上掉电,发现显卡上电容全部短路了,把显卡拆了 还是老样子,电流1.2马上掉电,掉电瞬间测量电感上的电压,除了内存1.8V只有0.8V CPU也没供电,其余的都正常。那位大哥帮帮忙啊。

联想旭日 c430a.pdf

图纸附上

网友:
那个大哥帮帮忙,CPU电压都没出来,1.2A是不是太高了,各种转化出来的电压,我都量了,正常,都不短路。

网友:
估计是显卡四周或者背面电容被移位了,引起局部短路

网友:
拆掉显卡后 那电容短不短路了 仔细看看周围是不是碰到小部件了

网友:
好的  我仔细看看。

网友:
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看周围小部件没有问题 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就在做上试试吧 建议换个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造成的

网友A:
1.2A    CPU 没供电是不正常的。。肯定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A    CPU 没供电是不正常的。。肯定有短路

但是我把所以的电压都量了一遍,瞬间除了内存电压1.8V偏低才0.8V外,其他电压都正常。当然CPU电压也没有。有短路的话,应该有路电压被直接拉低的呀。

网友:
那个师傅给个思路我。。。

网友:
这个本的电流应该是1。5A开机,开机一会达到2。0A

网友:
怀疑是 加焊的时候 有东西 连在一起或者  掉东西了

网友:
拆下显卡,显卡那还短路吗?细细看下PC板有没有起泡,元器件有没有挨在一起短路。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找到一料板看下,有没有电容,电阻移位咯。

网友:
都没有,准备定个显卡换上去试试。

网友:
这机子不是显卡问题。我也有台这样的。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掉电。机子以跑码。样子过不了显卡。。我也正在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