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

楼主(2012-03-16):
急急急  、、、  这个主板机器型号什么  用多大CPU 啊  求大侠帮忙

网友A:
那主板上有板号的 在百度上查下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网友:
楼主你的图片太小了看的不是很清楚,最好能把正反面的图都发上来,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是DELL XPS M1330 965芯片组8400GS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主板上有板号的 在百度上查下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查了  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