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损坏能修复吗

楼主(2012-03-16):
U盘中的几个表格打不开了,可能是坏道引起的。用Excel FIX不能修复,不知道这情况是头坏了,还是身子坏了,还是尾坏了。WINHEX不是很懂,只听了一下罗工的公开课。
xls的扩展名不能上传,只能收成PDF。只要直接改下扩展名就可以

网友:
坏道引起的话,最好用PC3000 DE提取。
也可以把表格发上来,用软件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符件已上传了,扩展名改下就可以,看下能不能修复

网友A:
找一正常对的修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正常对的修复看看,

试过了,水平有限,没搞定,和好的对比,就觉得结尾不一样,把尾巴填过去失败了。

网友B:
楼主用的Excel FIX是破解版的吗?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能否给传一个jiahengkeji@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Excel FIX是破解版的吗?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能否给传一个

百度很垃圾,用谷哥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C:
看了一下,前8个扇区是正常的,后面就不对了,估计FAT被破坏引起链表出错,要恢复的话要从原盘分析

网友:
这个文件里面好像没有数据,建议从硬盘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前8个扇区是正常的,后面就不对了,估计FAT被破坏引起链表出错,要恢复的话要从原盘分析

我手上也没原盘,可能只有PC3000才能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没原盘,可能只有PC3000才能救了

这和PC3000没有关系,只有原盘才有恢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