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1无复位问题,望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12-03-16):
七彩虹N61无复位问题 内存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 0.11V 控制极通向LM324 LM324输入脚只有0.10V达不到工作条件,请问高手 这种板子的时序是不是先修 CPU供电 再出总线电压?
查 ISL6566核心供电芯片 PG=0V ENLL=5V
PG应该是北桥发出的,如何修,高手指教下。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来自: 吉林吉林
单桥的 焊桥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你给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刚才找了一片相同可以的板 ,查了夏PG是 1.39V EN的是 5V 。 不过 坏板子查了下PG 链接了一个电容后就没线路了,大伙说说,该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