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2-03-16):
amd 的 cpu 开机 1A 掉电 各级负载阻值正常 假负载 测有复位 却还没时钟 时钟过来有 闷了 请大师指教
cpu
掉电

网友:
没时钟就修时钟电路啊

网友:
时钟过来有是什么意思!!是有电压,还是有电压没震荡!!

网友:
这机无非几样 cpu 北桥 显卡 bios
楼主的可能是cpu 或 北桥

网友:
这机子可以看哈时钟芯片,以前遇到过几次开机掉电都是时间芯片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遇到好几个呢

网友:
是北桥吧,我修过

网友:
北桥,我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重做 BUA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