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 外接VGA能正常显示,屏总是白 红 蓝 绿循环显示

楼主(2012-03-16):
海尔A61 外接VGA能正常显示,屏总是白 红 蓝 绿循环显示,量了屏线没断线,集显北桥烤了下还是一样,哪位朋友修过同样的不,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换屏看看 不行就是北桥了

网友:
屏线接口检查了吗

网友:
联想上网本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搞好,等楼主结果......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
屏线,和屏幕接口,,,

网友:
一般是屏线或屏上那个小的BIOS坏了 我见过 找碎屏拆个8脚的那个24芯片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