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华硕P5KPL

楼主(2012-03-16):
华硕P5KPL主板开机后一直停在logo画面按TAB键后能看到CPU等基本信息,但无法进入BIOS设置。 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硬盘挂着吗 把硬盘拆了 如果能进BIOS了 把TOOLS里的EPU关了

网友A:
能拆的外设都拆掉试试。内存,显卡,CPU等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拆的外设都拆掉试试。内存,显卡,CPU等换换。

CPU换过了 内存换过 显卡不上 还是一样 诊断卡跑3C

网友:
诊断卡跑3C

网友:
把BIOS清空下

网友:
早就空过了 而且又刷了一个

网友:
直接问题就是 把半载声卡去掉就OK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还是什么检测没通过 声卡网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