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16):
故障:外接能进系统,内屏过滚动条后屏不亮,不是暗是不亮。 维修过程:   1: 测灯管OK。开机灯管外接测试工具,过滚动条白屏。排除灯管和高压条。 2:以为屏线,拆出屏线观察,无断(还是有点怀疑)。  3:  怀疑显卡。外接看了下,是945集显。不管,加焊北桥,无果。   4:怀疑电路,没找到图。。。。  5:怀疑休眠键,干掉,进系统不黑屏了。。。
休眠键啊!!!!

网友:
悲剧啊 你说设计个休眠开关能省多少电呢 老搞出一些奇怪问题来

网友:
我这有个410也是类似的问题,休眠键导致开机键不开机,开机后屏暗。拆了用酒精洗了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