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白屏

楼主(2012-03-16):
修了个DELL D610的机器  客户拿过来开机能显示DELL然后屏慢慢变白,经验判断是屏坏,拆机以后发现是别人修过的。找屏代换结果没有显示,怀疑是自己屏问题,然后订了块新屏故障还是一样,然后换屏线,故障依旧,换原来屏还是白屏,后还是怀疑主板到屏的信号没有过来,就对着屏线测通断结果发现主板上屏线接口记不清是(第13脚还是12脚了)有个针歪了把脚挑直换上原来屏还是白屏,换成自己的屏机器点亮好了。  费了半天劲结果是机器被别人做手脚了,就是歪了一根针,哎!!!这年头修二手机真难啊!!!
这里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换原来的屏还能亮一下,换我自己的屏就显示不了了呢???大家给说说!!

网友:
是呀,上次换HP的屏,高压条BLON针也被上一个维修点弄歪了。还以为屏不好呢。

网友:
呵呵,,要从小问题查起吧,一般我在维修前都要好好的检查下的。

网友:
可能本身屏线同屏线接口针脚已经歪左但接口之间仲有小小接触,当你重新安装时就将接口搞得更歪,只能得这种解释了

网友:
可能要换码片

网友:
碰到过多次了,一次是进水,客户自己拆机,用酒 精洗了,电吹风吹好,放了几小时。裸板能亮。装机后不能亮机。。就送我这里,拆机也发现主板屏接口那里倒了一针。拔直。就点亮了。把主板进水部位又处理了一下,试机装机,呵呵,几百到手了。。。碰上这种情况,反正多收几张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电脑这个很奇怪的。。。没有特别的什么坏就出现什么现象。。。很多东西很难明白。只有靠经验

网友:
DELL的可能是码片问题

网友:
维修真的要仔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看来做维修真的要仔细仔细再仔细,这样可以省时省力,少浪费很多脑细胞

网友(2012-04-19):
这年头做维修的不好做啊,特别是人家搞故障更加难修啊,没有过硬的技术还真的是很麻烦的。

网友:
有时候装机的时候也是如此,应该是屏上面的信号吧

网友:
量一下然后白屏这种故障也是蛮多的。友达的屏很多,这是通病

网友:
二修的就是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