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主板诊断卡不显示代码的原因

楼主(2012-03-16):
今天客户的一块昂达690G主板点不亮了,之前的症状为反复自动重启,关机再开就再也不亮了。
用4位的诊断卡检查主板,不显示代码,只显示4条横线。CPU替换过没有问题。送到同行那里检测说主板供电正常,但是北桥芯片坏了,不能修了。大家还有好办法吗?

网友:
这个就是根本不跑吗。cpu没工作。

网友:
诊断卡不是每个主板都能用的啊,难道不是吗,是要看什么板子

网友:
没办法的话,就忽悠他一下咯。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
桥坏了,就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桥坏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北桥坏了,那楼主建议你换个新的主板好了,那么就要返厂修,有在保修期内就好办

网友:
cpu没工作查供电。。。。。。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就没供上电

网友:
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修去

网友:
个别主板CPU供电不足也是这情况

网友(2012-04-15):
学习中 受教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3-08-27):
我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检修思路

网友:
换主板 北桥坏了 没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