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疑难

楼主(2012-03-16):
我的显示屏通电没有反映  我检测电 12v 3v 5v 都正常  开关也是好的  但是就是没有反映

网友:
驱动板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故障现象没描述清楚。。。。

网友:
换驱动板 试试吧

网友:
先把驱动板换了不行再说

网友:
按键漏电也能造成不开机

网友:
可能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一个解决

网友(2012-05-24):
买新的吧哈哈

网友(2012-08-05):
就那么几个板你挨个换换啊然后再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