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2-03-16):
    一台HP  CQ40 的笔记本以前在我们这里换过屏,客户过来说我们的屏有问题。我拿过来一看是花屏,而且外接也是一样的。于是就跟他说是显卡问题。报好价后,客户决定要修。于是就把他拆开开始加焊,加焊后可以显示。就让客户拿走了。第二天客户又过来了说,在家里用了花屏,现在开机都开不起了 。师傅说还是显卡有问题,于是我又从新植株。显卡焊好后开机有显示,可是装起来又不行了 。我换了个CPU又可以显示了,以为是CUP问题但是全部装起来又不行了。于是怀疑还是显卡问题,又加焊了一次 ,还是跟第一次一样的 。请问一下有2可能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最好换显卡,这样焊来焊去的没什么多大作用!!

网友:
你看看主板变没变形。。。估计是变形了。。。。。。。

网友:
没有变形呀

网友:
CQ系列屏线容易出问题,注意点吧..

网友:
是AMD芯片组成的吗?

网友:
要是AMD芯片组的,见意你重做下北桥BGA,修过时而显,时而不显,是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主板变形了吧

网友:
换了个显卡之后   ,温度高了又花屏 。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什么显卡芯片啊,有升级的换升级的试下

网友:
新显卡是无铅的,没有加焊好呗

网友:
我也有个惠普 CQ40 IntelCPU Intel芯片组的 0.93加电不显 换过内存 CPU都不行

网友:
把显卡换了吧!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款CPU是AMD的吧

网友:
显存北桥呢,刷个BIOS先

网友:
我看还是主板变形了!拆下来看一板,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换显卡可以

网友:
显卡做了这么多次,还是不行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了吧,看看其他的吧

网友:
AMD的U的话,不用多想换个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