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8风枪手柄里的磁控开关是干簧管吗?

楼主(2012-03-16):
安泰信858风枪手柄里的磁控开关是干簧管吗?如是的话,是常闭型的还是常开型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谁拆开手柄研究过,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磁控开关一般都是干簧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张先生,不知哪种型号的干簧管可以代换呢?

这还真说不上,不过你可以到淘宝上看看,有没有和你的风枪里一样的。
http://s.taobao.com/search?q=%B8 ... d=staobaoz_20120318

网友:
是长期关的,

网友(点评):
肯定是常闭,这个没问题。但电流多大,尺寸又怎样要对照实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还真说不上,不过你可以到淘宝上看看,有没有和你的风枪里一样的。
http://s.taobao.com/search?q=%B8 ...

大小这个还好说,主要是这个电流要买多大的不好选,我在其他论坛有人却说要买常开型的,不过那个说的人他的风枪是基地禁谈牌(克块)858的,他说他的干簧管是常开型,晕死,不知道到底安泰信858的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小这个还好说,主要是这个电流要买多大的不好选,我在其他论坛有人却说要买常开型的,不过那个说的人 ...

你说的是风枪手柄里的位置控制的干簧管?放在架子上不工作,拿起来工作的?那个应该是枪架上开,拿起来闭合,也就是说离开磁铁是闭合的,所以应该叫做常闭。白光上应该没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风枪手柄里的位置控制的干簧管?放在架子上不工作,拿起来工作的?那个应该是枪架上开,拿起来闭 ...

我的风枪不是白光850的,是安泰信858D+的,主要是不知道安泰信858D+手柄里的干簧管到底是常开型的还是常闭型的?还有需要买能过多大电流耐压多少V的?上图是我在网上搜到的唯一关于858风枪手柄工作时的描述,按描述来说,则是你说的常闭型,但在手电坛那边则有人用块克858的兄弟,他说干簧管要买常开型的。

网友:
简单的试验方法是你把风枪手柄里的坏干簧管拆掉,看看当拿起来是不是还工作。拆掉相当于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