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常见故障

楼主(2012-03-16):
不加电
不加电是指按下开关机器没有任何反映,属于供电系统问题。
笔记本电脑能加电具备的条件如下:
主供电16V正常;
待机电路要正常{开关上要有电压};
开机触发电路要正常{包括开关,开关板,H8,南桥};
3V,5V供电系统要正常{包括产生,输出,后继}。

维修思路如下。

1,        不拆机检测
首先拔掉外部设备。包括光驱,电池,硬盘,PC卡,用可调电源检查待机电流,确定故障范围。
常规检测如下:
{1}        主供电是否短路。接上电源以后看电流表指针是否有大的摆动或突然增大,{及时拔掉电源}
{2}        有没有待机。接上可调电源以后电流指针如果一点反应也没有就是没有待机;
{3}        是否有触发。接上可调电源以后电流指针有轻微摆动,按下开关,看看电流指针是否有变化,正常应该电流表指针有摆动
2,        拆机检测
边拆扁观察,看是否有进水,摔过的痕迹,并且边拆边测量,这样可以节约维修的时间,有的时候在拆的时候就能发现明显的故障。拆下主板后主要的检测手段如下:
观察法:看是否有进水,腐蚀,灰尘,异物,修过,烧过的痕迹,电容,芯片鼓包,变色等问题;
用万用表测各个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参考阻值如下:
{1}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600欧左右。若为0欧,择滤波电容击穿可能性较大。若为几十欧,则MOS击穿可能性较大。若200-300欧,则供电芯片本身坏了;
{2}        3.3V,5V电杆对地阻值为100欧左右若为0欧,则严重短路。若为30欧芯片或三十多欧,则有微短路{联想的EC坏了会造成微短路};
{3}        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电感阻值一般几十欧不等,只要不为0欧,芯片组都是好的。它们正反面的电容也要测是否短路;
{4}        CPU电感阻值{插上CPU}:P4芯片的阻值20欧左右。迅驰一代芯片的阻值10欧左右。迅驰二代芯片的阻值7欧左右。酷双核芯片的阻值3-4欧左右;
{5}        CMOS电池电路也需要检测,进行放电,有部分机器由于记忆效应保护,从而导致不加电,华硕和索尼的笔记本电脑比较常见;
{6}        USB口也要检测,用来判断南桥好坏;
{7}        电池的冲放电路有问题,也会导致保护不加电,因此也要测;
{8}        EC的周围原件也要测,凡是与开机有关的原件坏了,都会导致保护不加电。故都要测是否短路。
加电检测{动态检测}
{1}16V供电要正常,从电源口到公共点测量;
{2}待机要正常,测量开关上是否有电压;
{3}检修开机电路。南桥的工作条件及好坏判断,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及好坏判断{EC,H8,PM等},开关及排线的好坏判断,主供电系统本身及后继好坏判断。

加电不显示
指硬起动,软启动是否完成,属于信号系统的问题。
1不拆机检测
{1}        将可调电源和诊断卡配合使用来检测。
{2}        更换内存,检查内存接口。如果诊断卡代码显示00。。。38。。。00。。。38则说明内存有问题,IBM的两条内存没有装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对于不支持诊断卡的机器,可测内存附近排阻的电压,它们会有三次跳变,
2拆机检测
{1}        目测,主板是否有进水,修过,发霉,异物,腐蚀,鼓包等痕迹。
{2}        静态下测对地阻值{公共点阻值,3.3V ,5 V 电感阻值,南北桥显卡内存的阻值,CPU阻值等}例如:R51的3.3V, 5V电感对地阻值打渔30欧,用手摸南桥会发烫,说明南桥坏了。
{3}        动态下检测:
若诊断卡显示00,FF,表示硬起动没有完成,检查一下CLOCK,REST,FRAME灯是否亮;若开始有跳变,说明开始执行软启动。需要CPU去执行,如果CPU供电不正常,会导致不跑代码;
代码出现00,FF的检修,测CPU的供电{一般供电芯片虚焊,损坏较多}
测南北桥,内存,显卡,BIOS的供电;
用触摸法检测一下;根据可调电源电流走势去感觉温度,检查内存槽,显卡,北桥。是否虚焊{用手按一下就行,劲打了焊盘易脱落}
{4}        重刷BIOS试试
{5}        超级EC虚焊导致不跑代码,如EC坏了,会导致CPU,南北桥,内存,显卡没有主供电。
北桥虚焊的情况较多,显卡虚焊损坏情况较多,但是集成显卡北桥坏的比较多。
3导致加电不显的其他原因
{1}        机器显示不过内存,先排除内存本身,加焊内存槽,再刷BIOS,做北桥,即可以解决问题。
{2}        不过显卡,先刷BIOS,再做显卡
{3}        跑乱码,一般是BIOS程序坏了,刷个新的就可以解决
{4}        独立显卡板借口虚焊
{5}        半载内存虚焊,损坏,华硕笔记本电脑经常有这种情况
{6}        网卡损坏

掉电
首先应排除所有的软件故障,如系统,驱动没装好,病毒等外界故障,并且在动态检测前,都要静态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目测主板是否有进水,动过,发霉,异物,腐蚀鼓包等痕迹。
开机掉电常见故障如下。

1,        开机掉电没有显示
支持测试卡的,可通过测试卡判断到什么时候掉电,不支持测试卡的可测CPU有没有电压。比如DELL的机器内存没有插好,开机后几秒会掉电。
{1}        CPU供电芯片虚焊
{2}        EC虚焊或短路
{3}        系统供电芯片虚焊
{4}        内存没装好或不过
{5}        显卡虚焊,北桥虚焊多见于惠普笔记本电脑
{6}        机器没有安装好或绝缘不好
{7}        在不短路的情况下,电源尽量用原装电源,可调电源由于输出功率不够会导致掉电,华硕机器常见此故障。
{8}        PC卡槽损坏,华硕机器铰常见此故障。
{9}        AMD的机器散热不好
{10}        主板上有灰尘,异物等

2.开机显示之后掉电
{1}散热不好
{2}检查内存本身
{3}显卡虚焊
{4}EC虚焊
{5}电源
{6}机器没装好,或绝缘不好
3刚进系统的时候掉电{显示系统登录界面前后}
{1}        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2}        显卡虚焊或损坏
{3}        散热不好
{4}        CPU供电芯片虚焊
{5}        EC虚焊
4进完系统以后掉电
{1}        CPIU供电芯片虚焊
{2}        散热不好
{3}        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4}        硬盘有坏道
{5}        北桥,显卡虚焊
{6}        EC虚焊
刚进系统时就报警,则是CPU问题,换歌CPU就行了。
5用一段时间后掉电
{1}        散热不好
{2}        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3}        显卡虚焊
{4}        北桥虚焊
6玩游戏掉电
{1}        内存不兼容
{2}        显卡问题
{3}        散热不好
7碰一下就掉电
{1}        CPU供电芯片虚焊
{2}        EC虚焊
{3}        北桥,显卡虚焊
{4}        机器没装好,固定不到位

死机问题
首先应排除所有的软件故障,如系统,驱动没装好,病毒,COMS设置等外界故障。
开机死机常见的故障如下。
1开机显示在LOGO界面死机
{1}        开机后,第一次开机,机器会自检停在LOGO界面的时间较长,可按ESC键跳过LOGO界面,键盘坏了,也会导致停在LOGO界面假死机。
{2}        BIOS程序坏了
{3}        内存有问题
{4}        显卡,北桥有问题
{5}        散热不好
{6}        外设设备,如光驱,硬盘,这些都可一一拔下来排除
2进系统时死机,进系统以后死机,用一段时间死机
{1}        内存有问题
{2}        散热不好
{3}        显卡,北桥虚焊
{4}        硬盘有坏道
3玩游戏时死机
{1}        内存不兼容,
{2}        散热不好
{3}        显卡或显存有问题
{4}        如果是集成显卡,则北桥也会引起死机
碰一下死机
{1}        内存接触不好
{2}        机器没有装好,固定不好
{3}        显卡,北桥虚焊

重启问题
首先应排除所有的软件故障,如系统,驱动没装好,病毒等外界故障
并且在动态检测前,先要静态下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目测主板是否有进水,动过,发霉,异物,腐蚀,鼓包等痕迹。
开机重启常见你的故障如下。
1开机重启
{1}        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不稳
{2}        CPU供电芯片虚焊
{3}        EC虚焊
{4}        滤波电容不良
{5}        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6}        某一设备微短路
2显示后重启
{1}        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不稳
{2}        CPU供电芯片虚焊
{3}        EC虚焊
{4}        滤波电容不良
{5}        显卡虚焊
{6}        散热不好
{7}        内存
3进系统时重启
{8}        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不稳
{9}        CPU供电芯片虚焊
{10}        EC虚焊
{11}        滤波电容不良
{12}        显卡虚焊
{13}        散热不好
{14}        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进系统后重启
{1}        CPU供电芯片虚焊
{2}        EC虚焊
{3}        显卡虚焊
{4}        散热不好
{5}        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5用一段时间重启
{1}        CPU供电芯片虚焊
{2}        EC虚焊
{3}        显卡虚焊
{4}        散热不好
6玩游戏时重启
{1}        显卡虚焊
{2}        散热不好
{3}        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7碰一下重启
{1}        安装不到位
{2}        显卡,北桥虚焊
{3}        EC虚焊
8软关机重启
{1}        CMOS信息出错,一般信息存在南桥里,通常只需把CMOS放一下电即可解决问题
{2}        EC虚焊

蓝屏问题
首先排除所有的软件故障,如系统,驱动没装好,病毒,硬盘本身等外界故障。
进系统时蓝屏,用一段时间蓝屏,玩游戏蓝屏,看电影时蓝屏。引起上述蓝屏故障的原因如下。
{1}        内存不兼容或金手指氧化
{2}        显卡虚焊
{3}        散热不好
{4}        BIOS程序损坏

花屏问题
首先外接显示器,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主板上导致花屏的原因如下。
{1}        集成显卡的电脑内存金手指脏
{2}        BIOS程序损坏
{3}        显卡本身损坏{惠普,三星,DELL机器比较多}
{4}        显卡周围的电容,电感解除不良

网友:
发过N次了吧???

网友:
好全面哦,就是高手

网友:
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2012-04-15):
共同学习  提高加油

网友:
高手出招就是不同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学习了

网友:
TXB书里说的吧?以前看还觉得不错  现在都。。。。

网友(2014-01-12):
学习了,经验啊,胜过技术,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