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3ND3要短接32.768两脚才能开机

楼主(2012-03-16):
不能通电,接开关无反映,开机针有5V,电池3V,32.768一脚为0.38另一脚为0.01,手摸晶振还是不开机,用表笔短接一下晶振两脚,可以开机了,测其两脚,一为0.38另一为0.17。多次开关机,正常。第二天,又不开机了,晶振的一只脚又变为0.01了,直接换32.768,用了一个星期又返修了,一查晶振,果然一只脚又为0.01了,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先把皆振电容换了吧,应该就是它坏了,不行才考虑南桥

网友:
谐振电容,晶振,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