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T12F上电时序之保护隔离电路分析

楼主(2012-03-16):
华硕笔记本T12F上电时序之保护隔离电路分析:
当适配器插上电源时,适配器接口产生19V的电压,此电压通过保险电感F4101送到A/D_DOCK_IN点(下面用AIN表示此点);
AINPQ5700 D S之间的二极管送到MAX8725SRC脚,同时经过二极管PD5701MAX8725DCIN脚,做为其供电,又经过电阻PR5704PR5708串联分压后到MAX8725ACIN脚,做为适配器的插入检测;在此同时也经过PQ5701保护隔离管到公共点AC_BAT_SYS,电池电压过PQ5702放电至公共点AC_BAT_SYS
而控制适配器公共点电压的信号为CHG_PDS,控制电池放电电压公共点的信号为CHG_PDL;据MAX8725内部定义:当MAX8725检测到ACIN2.2V电压输入时,芯片确认适配器插入,此时驱动CHG_PDS为低电平(其电压值为SRC-10V)9V电压,驱动CHG_PDL为高电平(其电压值为SRC19V;此时PQ5700PQ5701场管导通;AIN供电到公共点AC_BAT_SYSPQ6702截止,电池端电压被隔离;
适配器移除时,MAX8725会根据DCINBAT引脚之间的压差设定来选择CHG_PDSCHG_PDL来进行切换;当DCIN电压欠压时(UVLO),MAX8725进入低功耗关断模式,PDS开关断开,PDL开关闭合,PDL在芯片内部经100千欧下拉电阻下拉至地(OV),此时PQ5702导通,系统由电池供电。

准备好好看看,对华硕的机子不是太了解

网友:
给你上个图,有人要研究的话不用图纸了、

T12FG rev20.pdf

网友:
PQ6702截止,电池端电压被隔离
楼主故意把PQ5702写成PQ6702考验大家的眼力

网友(点评):
这你都发现了,发眼力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看来楼主对华硕的时序部分非常了解

网友:
很详细。看来ASUS对你来说是小CASE了啊!同时有一个笔误啊!

网友(2012-04-24):
楼主太厉害了
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