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北桥加焊最近没成功过

楼主(2012-03-16):
775主板一般都比较大  北桥都变形的厉害 最近加焊了几块 要哭了 带灯测试的 加焊前全亮 焊完后一半灯都不正常了。求高手讲解 完美方法。

网友(点评):
仔细看,焊北桥的时候,板子变形厉害呀,中间下沉,活好还要靠家什妙

网友:
自己顶起先

网友:
加焊北桥没那么复杂吧?首先要焊油均匀,上下温度必须有个固定值(自己的BGA自己试验),尤其是上温及时间的掌握,经验的积累很重要。

网友:
恩~~我也感觉就是BGA温度没有控制好~~在调试一下吧~~~

网友:
设备不够精良

网友:
好医生都是从医死人开始的,熟练啦,你就成高手啦

网友:
775的北桥一般不容易虚吧?多是775的座子容易虚

网友:
慢慢就没有问题了,已经有过几次失败的经历了

网友:
看来设备是很重要的呀

网友:
板子变形了吧。

网友:
不会吧,inter的桥很好做的,我没有坏过一个啊。。。

WO YE SHI YE 哈哈

网友:
我反正一板不加焊北桥,一般北桥也不会虚焊的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是不是加焊cpu座子?我第一次加焊一个精英的915成功!

网友:
变形的板子,加焊座子是比较麻烦,很多是CPU座部分下沉得厉害,要先将板子校正,然后拆掉重新植球成功率高很多

网友:
INTER 775的北桥很不好焊  一点也不好动

网友:
还是买好点的BGA吧。现在垃圾的BGA根本没法用来修板。

网友:
最好在有台烘干箱旱桥前烘干一下板层中的水分  ,上BGA的时候最好两边能拉住板子 这样一般就很好了。自己的总结

网友:
一定要先烘干!不然一定变形的!好的也会加焊成坏的!

网友:
板子要固定好 下面要轻轻挨着板子 不固定会变现很严重的

网友:
775的北桥应该很少虚焊的 只能说你杀错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