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R60的帮帮忙 究竟PMH73脚正常时应为什么电平?

楼主(2012-03-16):
一块R60板子,无系统供电。保护隔离正常,公共点有电压,测MAX1901工作条件除3、4PIN开启信号没到外其它都正常,追查3、4PIN信号是共同受控于PMH7 M-ON1信号打开,测其76脚信号脚没电压,再查PMH 7PIN 3VSW有电压,46脚SWPG有高电平,看论坛的人说M-ON1 打开是依靠EXTPWR信号,EXTPWR是充放电管理芯片11脚ACOK#发出,经过一个Q53的N沟场管至PMH7 73脚。Q53控制极为MAX1901VL 5V,S极是3SW电压,D极是EXTPWR3.3V,现在不明白EXTPWR 是不是芯片内部拉低的?高平有效还是低平有效?

网友(点评):
低电平有效.

网友:
我来顶一顶顶一顶啊

网友:
我修道过R400,也是PMH7,EXTPWR也是3.3V,说明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为低说明未检测到适配器插入

网友:
我觉得你说1901只有ON3和ON5不正常是不可能的,-EXTPWR信号都为高的话,U61都不会工作,何来1901上SHDN的高电平呢...。。。。。。-EXTPWR这个信号,用适配器,正常应为低电平有效,是充电芯片内部发出的

网友:
低电平有效。充电芯片的ACIN和DCIN都OK以后会发出低电平的extpwr

网友:
虽然修过但无细心量过PMH4各脚

网友:
系PMH7,讲错了

网友:
我今天刚修过R400,EXTPWR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内容//////再顶一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