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悬赏100点

楼主(2012-03-16):
南桥VT8237R和VT8237R PLUS可以代换吗?要有PDF

网友:
可以代换 给我50分行了 哈哈

网友:
不能代换啊,我都试过,在神舟V700笔记本上,原来是USB不能用,VT8237R PLUS的南桥,换VT8237R 后不但USB不试别,硬盘也不识别,但能亮机,读光驱也死机,脚位都是一样的,VT8237R PLUS应该支持的功能要多些。
一开始能亮我还以为桥没换好,重焊了两次都一样的,应该桥的功能上有所区别,这个不是有铅和无铅的区别,所以不能换!

网友:
我说可以,你还是不信的话,我直接给你一个vt8237r plus 你把分给我好了。

网友:
到底行不行啊.因为我换了两个.没开机的时候SB2.5V是正常的.一开机SB2.5就短路了,但拆了桥2.5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一个新的,不行啊,USB阻值不一样,待机电流偏高,主板是好的

网友(点评):
你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把焊下来的植株再焊回去就行了啊,要么就是我买的8237新的就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短了把

网友:
不能代换的,桥功能脚不一样!!!!!!!

网友:
后者能代换前者吧

网友:
同意我楼上的说法!

网友:
此南桥本人经常代用,我最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