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945PL档26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16):
开机正常跑码,之后但在26那里不动了。显卡也换了。BIOS也刷了,桥也压了。能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查下显卡的VCC CLK RST和16对耦合电容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一般是桥的问题了,压不是一定能压出来的,可以上打值卡打下AD线来判断也行

网友:
四位诊断卡吗,如是考虑南桥及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