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xp桌面下点了关机或重新启动没反应?

楼主(2012-03-16):
点了一点都没反应,关不了机。只有硬按开机键关机,点注销也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其他用起来都正常的吗? 软件什么的有没有按上去没反应或者反应慢的、有的话基本装个系统可以搞定的、
主板问题的话、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中毒了吧  把电源都拔掉卡看

网友:
大部分都是系统吧!重装一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

网友:
点其它的文档能打开吗?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试吧。

网友:
点任务管理器里的关机试过吗?看一下进程有问题吗?

网友:
经常那样的话,重安系统试试吧

网友:
我也知道可以重新安装系统,只是电脑里有管理软件。

重新建个管理员,注消 在进如先前的那用户就可以关机了,证明是用户组出问题了。就将就用了。

网友:
0.中毒 重装

1.退出Windows时的声音文件损坏

首先你可确定“退出Windows”声音文件是否已毁坏??打开“控制面板”,打开“声音”,将“退出Windows”声音取消。如果Windows正常关闭,则问题是由退出声音文件所引起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备份中恢复声音文件或者重新安装提供声音文件的程序,也可定义“退出Windows”为无声。

2.快速关机不正常

快速关机是Windows98中的新增功能,可以大大减少关机时间,但是该功能与某些硬件不兼容,可能会导致计算机停止响应。你可运行“Msconfig”,在“高级”选项中禁用快速关机。如果计算机能正常关机,则说明硬件设备不兼容现象存在。

3.注意“高级电源管理”
此外计算机上的“高级电源管理(APM)”功能也可引起关机死机或黑屏问题。而要确定APM是否会引起关机问题,可打开“设备管理器”,打开“系统设备”。在“高级电源管理”中取消“启用电源管理”选择。如果计算机正常关机,则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APM。

4.启动即关机故障

大家经常遇到在Windows刚刚启动的时侯就显示“你可以安全地关闭计算机了”,或者启动时马上关机或关机时重新启动等故障。这类故障的原因一般来说是由于Wininit.exe或Vmm32.vxd文件的损坏所造成的。解决办法是重新从WINDOWS安装程序压缩包中调取这两个文件。放入Windows\system子目录下,将Vmm32.vxd改名为Vmm32.XXX进行备份,然后打开“系统工具”,选择“系统信息”??“工具”里的“系统文件检查器”,选择“从安装盘提取一个文件”,输入“Wininit.exe”或“Vmm32.vxd”。重复此步骤,以替换文件Wininit.exe或Vmm32.vxd。

4.Config.sys或Autoexec.bat有问题

从安装盘提取一个文件

此外,你可检查Config.sys文件或Autoexec.bat文件中是否存在冲突。用文本编辑器察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看是否有多余的命令,也可以用“rem”来禁止某些语句的执行,逐步排除,直到发现有冲突的命令。

5.检查CMOS设置

CMOS设置不正确一样也会引起电脑关机问题,大家在电脑启动时可进入CMOS设置页面,重点检查CPU外频、电源管理、病毒检测、IRQ中断开闭、磁盘启动顺序等选项设置是否正确。具体设置方法你可参看你的主板说明书,其上面有很详细的设置说明,如果你对其设置实在是不太懂,建议你直接用厂家出厂默认设置既可。

网友:
重装系统。。。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的win98时代的老主板?

网友:
联想新电脑小机箱新圆梦358

网友:
重装系统 网上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