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详细讲解公共电压、静态电压、不触发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03-16):
    全面详细讲解公共电压、静态电压、不触发的维修方法.
       公共电压:1、如何快速在一片陌生板上找到公共电压?
   找到VCO电感---与大电感相连的上管输入脚---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一表笔点上管输入脚(没有就电MOS管旁边的电阻正级).
   另外一表笔去划电源头附近的MOS管/保险/稳压二极管/二极管.

2、公共电压对地短路.
   公共电压表现有以下俩种:
   1、恒流源静态电流超大(为多数)
   2、恒流源静态电流无明显变化

3  公共电压的修法(公共电压很容易)
   1、电流超大的话,用感温法(用手去摸).稳定二极管/电容/MOS管
   2、电流不大但是短路,这个只能逐一排除了.

:公共电压对地值.1、几十欧到一百欧(加稳压) 2、几百欧(为多数)

      待机电压的维修方法:
1、如何判断待机电压有问题?
   a、看静态电流超大/偏大  b、待机电压未出

2、静态电流超大/偏大 修法.
   量公共电压对地值.(分俩种表现)
   a、短路,短路几乎都是稳压二极管/电容问题.
   b、不短路但偏小,几乎都是上管击穿.

3、待机电压出不来的维修方法.
   1、要确定是哪个待机元件供电未输入
   2、找到该电压的源头

   a、量该电压对地值--偏小/短路--断开电感分前后短.
   b、量该电压对地值--正常--查该元件的工作条件--满足工作条件(说明本身坏 换)--不满足(插源头同样的意思找到就换)

      不触发的维修方法::触发的标志:开关有高电平.南桥晶振起振.EC晶振起振.BIOS有波形.!

1、静态电压正常也要测、开关有高电平.南桥晶振起振.EC晶振起振.BIOS有波形.!
   如果都正常还是不触发(份俩种表现)
   a、考虑开关的好坏
   b、按下开关同时量EC向SB发出OUT的跳变也就是A点跳变.
      要是A点跳变正常--量B点(SB向EC发出的S3 S4)--有--那么断开C点(EC发向IC的on信号.注:先断内存on.)
      --有on信号--可能是超级I/O.或者刷BIOS.再或者on信号到的地方出不来.需跑线路.

      要是A点跳变正常--量B点(SB向EC发出的S3 S4)--无--断开判断.

2、静态电流不正常(份俩种表现)
  a、静态电流超大.那就是公共电压短路.(上管击穿/电容/稳压二极管/下管击穿/上下管均击穿)
  b、静态电流偏大.感温法(用手去摸待机元件.网卡/EC/南桥/MOS管/电源IC.)
注:电源IC不能取下通电.不然引起全板短路.!

讲解就到处结束,要是各位兄弟认为小弟讲的有道理不错,那就多多顶,多多给分.!!

网友:
还行  先收藏着

网友A:
说的还行,对于刚上路的人来说还不错,

网友B:
初学者设备很难配齐,能配备电流表当然不错了,一般就是配备万用表,检测测试点的基本电压,时钟电压,复位电压,PG信号等,因陋就简,跑线路找原因,要想达到高级水准,还是需要积累经验和银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还行,对于刚上路的人来说还不错,

呵呵,本人也是刚刚到行没多久,也是一直在努力学,多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设备很难配齐,能配备电流表当然不错了,一般就是配备万用表,检测测试点的基本电压,时钟电压,复位 ...

没错 是的,

网友:
如果这些搞不懂就不要再坚持搞维修了

网友:
对于刚刚学习的兄弟,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2012-04-30):
楼主提供的修理方法对刚进门的人很有用。谢谢!

网友:
感谢LZ分享心得,受教了

网友:
看来修笔记本一定要有可调电源,没有就没办法修了。哪可调电源到底多少钱,哪个牌子、型号好用,知道的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