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关机就重启

楼主(2012-03-16):
昨天尽遇难问题 一片V3000的板上CMOS电池就到LOGO掉电 结果为EC坏   一片联想L-I945E进系统关机就重启 硬关机就正常 软件和BIOS都排除以后 就开始在关完机瞬间量8100C唤醒  无跳变  说明正常   当量到SB-PWRBTN  在关机刚完的时候有个3.3到0跳变  说明故障在IO  换个8712F-S  故障没变 开始怀疑IO外围 但到底是哪个设备呢  进系统测试IO所有负责的接口  发现COM不能用  量COM电压都正常  换2个75185   再进系统关机  不重启了

网友:
很厉害!你的测试方法很实用。

网友:
故障分析得相当的不错,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也有个参照。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ec就是台机子上的I/O吧

网友:
这个办法确实巧,咱 也学习学习.